M3A780M不跑码

楼主(2015-09-19):
接到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AMD的主板,M3A70M  REV:1.0 的,上电,不跑码,0000,测电压,复位各电压正常,加焊桥,无果,看论坛说品牌机的BIOS容易坏,刷了三个BIOS,还是一样的毛病,我晕死,现已陷入死循环,有哪位修过啊,求给个思路吧,

网友:
你BIOS应该没刷对

网友A:
拆网卡芯片,等其它外设,试一试!

网友:
不会吧,刷了三个bios  ,他们都说是好的,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网卡芯片,等其它外设,试一试!

这些外设也会影响不跑码?

网友:
换个BIOS看下

网友:
换了三个,也看了云南小书生的那篇帖子,下了里面的BIOS,一样

网友B:
逗了,3个BIOS  ?那也得看是不是你这个板的BIOS 版本对不对 直接都不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逗了,3个BIOS  ?那也得看是不是你这个板的BIOS 版本对不对 直接都不确定呢

不对,我下他干什么,我都是对板号,版本号,才下的,

网友C:
时序走哇  供电 时钟 复位 准行

网友D:
时钟是否正常,还有U的定是否正常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钟是否正常,还有U的定是否正常呀

这些基本的都试过,没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走哇  供电 时钟 复位 准行

正常,汗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基本的都试过,没用,郁闷

U的PG信号呢?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换了BIOS吗?
其它外设有没问题?

网友F:
只能一步一步检测,量电压、测信号、打值

网友G:
按时序再测一偏,应该漏掉了某些细节。

网友:
OK的。很郁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换了BIOS吗?
其它外设有没问题?

木有,拆了,我很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一步一步检测,量电压、测信号、打值

打了几遍,愣是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时序再测一偏,应该漏掉了某些细节。

好吧。再试试吧,不行就挂了

网友H:
楼主按时序再查查,品牌机的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按时序再查查,品牌机的不好修呀。

做维修的关键在于细心再细心,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与真相失之交臂。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摸摸桥热不热?不热的重植,AMD的桥不热不正常。

网友:
记得联想 有一款AM2的 cmos电池没电 不跑啊啊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 加焊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也容易坏 别的坏的很少

网友:
这种板修多了你就知道很多不跑码都是桥有问题,你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刷BIOS,拆外设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雷击机,不跑码,开机时手摸网卡芯片烫手,拆下后。正常跑码。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你搞好之后记得通知一下我。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CPU的复位 时钟可是正常的么

网友:
有假负载吗?  用假负载大值,h55以前的测下CPU复位

网友:
你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2016-12-07):
如果复位电压正常,查PG

网友:
这个主板遇到一块开机跑码81,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一块也是一样,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