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二台方正206HQL 都是不通电

楼主(2015-09-19):
查12V   5V  无短路,300V正常,保险OK,只是开关管不导通,D极300VOK   S 极0V OK      G极0V,这是一个高电平的MOS管,故障点就在这个位置       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73F23    没有找到PDF   各位同行,你们有吗?

补充内容 (2015-9-23 13:12):
故障找到了是芯片挂了了,定了回来换上5V 12V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我擦······················             这个驱动板的程序谁有啊············

网友:
换万能板吧

网友:
万能电源模块换了就行了   简单 实惠 快捷

网友:
查供电脚是否有电压,启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更换电源驱动芯片,开关管没有启动

网友:
开关管不导通肯定后面还有短路,你应该要看开关管的线路那边来的或者把7575芯片连接8脚的2R2电阻相连看下

网友:
给个正反面图

网友:
故障找到了是芯片挂了了,定了回来换上5V 12V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我擦······················

网友:
【迅维】有万能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