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富士康P67A1 V2.0 BOISS 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能报警

楼主(2015-09-19):
急求富士康P67A1 V2.0  BOISS   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能报警。内存条件正常稳定,就是上内存掉电重启。刷官网Bois,连码都不跑就掉电重启啦,求帮忙?

网友:
查内存 spd  电压对不

网友:
换内存试过了没有

网友:
这个得检测各路供电和相关信号

网友:
不上内存能报警,上内存掉电,说明内存应该过了,看内存之后有哪些电压没出来,最好用示波器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