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IC?

楼主(2015-09-19):
这是一块铭宣主板M3A78MEL,如图4,是什么IC,小白问题!

网友:
灌帖子了。 很明显网卡了、RTLXXX系列

网友A:
不是网卡芯片!
网卡芯片在图3散热器旁边,PCI上面的那个

网友B:
散热器旁边那个应该是时钟吧,你看一下旁边的晶振是14.318MHZ的,网桥旁边的那个应该是网卡芯片,晶振是25MHZ

网友:
RTL原来也出时钟的

网友:
给认的感觉好像是网卡,你看一下主板后面有没有其他之类的接口,比如 ESATA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旁边那个应该是时钟吧,你看一下旁边的晶振是14.318MHZ的,网桥旁边的那个应该是网卡芯片,晶振是25M ...

晶振TKN 14.318旁边的是RTM880是时钟吗,不是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网卡芯片!
网卡芯片在图3散热器旁边,PCI上面的那个

pcie上面是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TKN 14.318旁边的是RTM880是时钟吗,不是网卡吗?

14.318MHZ的晶振只有进钟才用呀。

网友A:
不认自己是小白,都不行了!

网友C:
这是网卡吧,上面有个洞好像,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网卡吧,上面有个洞好像,雷击的?

不是,坏的那个已经换了,这是好的!

网友:
确定是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芯片还有可怀疑的吗

网友:
网卡,RTL8111的

网友D:
很明显楼主啊小白一个  每天搞那么多无营养的回复 蹭分!  连续好几天榜上有名啊!   版主也不管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楼主啊小白一个  每天搞那么多无营养的回复 蹭分!  连续好几天榜上有名啊!   版主也不管管!!! ...

是小白,主要是不知道网卡IC与时钟IC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小白,主要是不知道网卡IC与时钟IC的区别!

小白就要知道   本论坛禁止胡乱回复的   灌水是严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白就要知道   本论坛禁止胡乱回复的   灌水是严惩的!

我想请问一下,用万用表测哪里,可以知道网卡IC是否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用万用表测哪里,可以知道网卡IC是否烧了!

先观察外观  其次就是查主供电  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判断是不是损坏   那就要看图纸  如果条件都满足  却没有电压输出  那就是芯片问题   具体还是根据实际故障!  这个不是一句话能概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观察外观  其次就是查主供电  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判断是不是损坏   那就要看图纸  如果条件都满足  却 ...

不如大神开一个贴子详细说一下,顺便配上主板实物图,先说一下主供电,短路测哪里?

网友:
确定是网卡,我又块一模一样的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自己是小白,都不行了!

网卡芯片。你是在烤那些大师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