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DIY红外+智能手机=万能遥控器

楼主(2015-09-19):
    目前好像只有:三星S4.,努比亚大牛,华为荣耀3、HTC one 等几款新机才有红外遥控功能,对了,还有董大姐的格力造手机也有这功能。那我们使用的手机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不要急我有办法呵呵,本次DIY材料好找又简单,大家都可以亲自试一试!

  DIY材料:红外二极管2个(没有可以在旧的遥控器上拆),3.5耳机插头一个

  制作焊接方法:如下图 2

  DIY开始:两个红外二极管反向并到一起焊接

  焊到3.5插头的左右声道上(不管你是三级还是四级插头只要焊接到左右声道上就可以了)!

  一连做了2个都被同事要走了,还得再焊一个给自己!

  焊好后可以拿出手机打开软件然后插上这个小东东,怎样验证可不可用呢?  这时候你需要有另外一台手机或相机打开拍照模式对着红外二极管,然后按软件上的按键测试,如果在另一个手机或相机的屏幕里看到你的红外二极管发光了那就祝贺你成功了!如果不能发光然后你焊接又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手机不支持这个东西!

  先上机试用,(在公司只有空调可以测试,什么电视、机顶盒、单反、风扇等都没有机会测试,大家有兴趣自己DIY一个试试这些功能是否有效果过来分享一下)三星手机试了3部都可以,HTC手机试了1部OK,联想试了1部失败,红米失败,小米3可以试用就是效果不理想只能在2米内有效,小米1失败手机不支持,还有一部山寨安卓手机成功山寨也威武啊!以上都是在同事手机上试验的,每个人的手机型号功能不一样不能保证100%的手机都能用。

  手机软件界面截图!

  拿办公室的空调做测试在10米远,温度加减、开关机设置都可以!耶,成功!

  再试另一台空调还是可以! 只可惜没有其他设备让我测试了!

  焊2个红外二极管效果最好,我的手机可以在10远的地方遥控。焊一个红外二极管也可以使用遥控距离就会近一些!

  软件大家自己搜(安卓手机使用的软件遥控精灵, 苹果手机使用的软件ZazaRemote )使用方法自己摸索。

  最后的成品出来了!

  有了它回家不再需要那么多遥控器了,有一部手机就搞定了,再也不用在和老婆抢遥控器了!

  使用注意事项:

  1.先将手机本声音量调至最大(按手机音量加键)苹果用户注意:更多----高级设置---ZAZA最大音量必须设为100%。

  2.设备选择 > Smart - ZaZa 其他高级选项默认就可以了。(苹果不用设)

  3.打开要控制的电器。

  4.匹配时保持手机正对电器红外接收窗1-2米。(正常控制距离3-5米,个别手机由于耳机音频功率较小可控角度会较窄需对准)

  5.匹配遥控器时√选DIY库,(如果有反应立即松开,进一部测试信号,如果不对有时候可能已经跳到下一个码所以选择后退匹配)。

网友:
哇塞 抽空自己跟着DIY一个试试看。 要选择手机型号才可以遥控的吧

网友:
我明白了 原来这遥控这玩意  其实就是通过接受频率红外信号来实现控制的  所以 不管你什么手机不手机  只要你用单片机编写程序  且符合遥控器内部的接受频率 就可以实现遥控!

网友:
淘宝好像有成品买,还很便宜.

网友:
闲着没事 做个玩玩 果断收藏

网友:
不错,可以玩玩,红外线发射管加一个罩子,估计更漂亮。

网友:
这个我做了好多个,一个红外线发射管也行的。

网友:
好牛牛的样子,有空 DIY个来玩玩

网友:
看了帖子就做了一个,诶还挺好用。谢谢!

网友:
以前搞过个问题是。距离太近后来就丢了

网友:
有空自己也着DIY一个试试果断收藏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教学DIY  有时间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5-10-23):
这个可以试下,呵呵,有空来一个

网友(2015-12-13):
精品文章DIY制作,赞一下!楼主自己也可以试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