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19W80PS

楼主(2015-09-19):
一开始画面正常 过5分钟左右画面闪动  好几条白色横线上下来回跳动。

网友:
拆开重插屏线试试,

网友:
单独测测屏看怎么样

网友:
通用驱动板测屏幕   排除故障  如果是驱动板坏了 你可以搞定   如果是屏的问题  仔细看版主发过的帖子  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像楼上说的 通用板一测就出来了

网友:
看看屏或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总结性发言啊!

网友:
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