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方正T400 弯路维修

楼主(2015-09-19):
先上个进水图

直接洗洁精 洗完效果图  和新的一样
然后BGA 100度开始烤板

开始对照图纸  补件   R292 22欧 电阻掉焊盘   R300    PR172等。。
补完  打植各电感 无明显短路  上电  待机0.008   按开关不触发
测试开关针3.3V 有跳变  EC19脚 3.3 0 3.3正常  RSMRST正常
测 S5ON   3.3V   PQ49D极 只有1.8V   找到问题了。
测PR189一端10V 一端只有1.8V  以为电阻不良  焕之  故障一样
把电阻拆掉  D极还是1.8V   那就只有一个问题了  PQ57 PQ41肯定软击穿了
到此故障排除
第一次发帖 都是文字  图片也不好编辑      高手路过把
最后问一个问题  PR172 焊盘没了 直接把电阻拆了 没装  PQ57 6脚MOS 用了3脚代替 会返修么?
最后一张 亮机图  自己感觉都好乱啊

网友A:
看运气吧,如果积累的电量不多应该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运气吧,如果积累的电量不多应该不会影响开机。

这样应该 3 5V S5电压 就不受EC控制了   感觉还飞个VIN稳妥点

网友:
S5电压有提前出来且S5电压用处有点多哟,最好将PQ57换一个同样的MOS管,这种应该很多呀

网友:
这样啊,感觉挺复杂的,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B:
焊盘掉了,用个电阻焊好线用胶水粘在那个部位,再连接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掉了,用个电阻焊好线用胶水粘在那个部位,再连接两端。

有道理  这个就是只有一端掉了

网友:
可能会返修,MOS管的功率不同

网友:
放电电路吧 没事。

网友C:
用洗洁精清洗,真是涨姿势了,不怕腐蚀吗?

网友:
摸下件热不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洗洁精清洗,真是涨姿势了,不怕腐蚀吗?

用BGA  烧烤了 5分钟  100度 不会的     洗板水 洗不干净的

网友:
多烤烤机,稳定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BGA  烧烤了 5分钟  100度 不会的     洗板水 洗不干净的

刚好我这边也有台进水的,按照你说的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