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卡器上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9-19):
是保险电阻吗?

网友A:
电容吧,应该是接5V电压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吧,应该是接5V电压的电容

这个目测是电阻啊,怎么会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测是电阻啊,怎么会是电容?

电阻一般是黑色的呀,况且这个脚是供电的,拿电阻来干什么呀,电容才有用呀。

网友:
一端接5V,一端接负极,还能会是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测是电阻啊,怎么会是电容?

明明是电容好不,电阻不长这样的

网友:
百度一下,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是电阻好不好

网友:
尽是捣乱的。。。。。。。

网友:
觉得应当是电容,可以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C:
瞎说  明明人家叫二极管

网友:
不是电阻,电阻是黑色的,电容的可能性最大,灰色,用于消除+5V供电电源的波纹电压.
有的U盘可能是二极管接于+5V与主控之间,但多用玻璃管.

网友:
一群人才   这都不知道修什么JB电脑   这个是电容

网友:
电容哦i,楼主问,是不是坏啦

网友:
分明是电容,一堆不负责任的,误导小孩

网友:
这明明是电感。。。怎么会是电容???

网友:
我晕,都是捣乱的,电容一枚。

网友:
很明显那是陶瓷电容

网友:
这是保险吧,哪里会是什么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瞎说  明明人家叫二极管

哥们 纯是灌水啊

.H.

网友:
5v滤波电容,没有它  读卡器坏的快点

网友:
5v滤波电容

网友:
金牌维客?这帖子是你儿子发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 纯是灌水啊

难道你问的问题不是来水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问的问题不是来水的么?

不是问的问题  是楼主 我的是肯定句哈哈

网友:
电容呀滤波用的

网友:
这个是电容啊。

网友(2016-03-13):
滤波稳压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