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09-19):
  有台联想B470E板号是 LB47L2 MB10250-4 待机3 5V都有(主板没修过 没进过水 都没动过的)我刷了BIOS还是不行,EC芯片型号是NPCE795G 19脚有VCC3.3V  4脚这个VDD电压没有 经跑线路发现这个VDD电压到了南桥里面去了,难道是南桥坏了吗?我在论坛里面也看到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没解决,那个师傅修过这问题吗?求思路了

网友A:
VDD是SO状态下的供电,包括供给桥而不是桥出来。慢慢学学再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是SO状态下的供电,包括供给桥而不是桥出来。慢慢学学再查吧!

大师可以讲解下VDD SO是个什么电压啊,是不是要触发以后才有的还是哪里转换过来的,俺不怎么会看图纸

网友:
4脚的3D3V_S0是在开机状态下同时给桥和EC的供电,不是信号。EC的供电都有了的话就从开机键那跟着图纸一路查。

网友A:
是正常开机后才供电的,不会看图麻烦。测测有无明显坏的元件,有就换了,测不出来个所已然就送给同行修,自己赚点差价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可以讲解下VDD SO是个什么电压啊,是不是要触发以后才有的还是哪里转换过来的,俺不怎么会看图纸

S0电压就是主板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待机状态下是没有这个电压的

网友:
这个还是送同行赚差价算了,有点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开机后才供电的,不会看图麻烦。测测有无明显坏的元件,有就换了,测不出来个所已然就送给同行修,自 ...

哎 这个是同行送的给我修的机器哦,没事搞不好换板子咯

网友:
SO是亮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
开机后才有的S0电压,待机没有的

网友:
给同行修吧  交点学费值得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一下时序图吧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    可好:?

网友:
S0电压是开机之后才给过转换出来的,不是待机时就有的,不触发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还是查一下EC这块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子比较难搞定,

网友:
还要学习啊,S5和S0是什么状态都不知道呢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的  你没有用示波器设备检查吗

网友:
这类问题算比较好修,按时序来查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S0状态居然不知道,还敢修机
天涯草
你很牛B是吗
详情

网友:
这种机子有图就好修

网友:
我也有台 也没查出 查出说下

网友:
查一下ec 电源检测acin,lid,时钟

网友:
慢慢来 累积多点经验

网友:
把EC的开机条件查一遍

网友:
4脚是S0状态的电压,你电脑都没触发这个电压怎么可能会有呢

网友(2015-11-02):
这一般都不好处理了,得花时间,BIOS再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0状态居然不知道,还敢修机
你很牛B是吗

网友:
楼主能把这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休眠、适配器检测、BIOS,,,,,,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 都有了没 pwrbtn有没有发出

网友:
先测试有没有读取bios,没有就往回查,这个机子有个神奇的故障,如果发现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读bios,是板层有问题,要想修好得动刀子

网友:
加油楼主,好了说下

网友:
找图纸一步一步查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维修过。

网友:
检查EC的待机条件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对于这样不触发的机器,首先判别待机芯片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5v,有了再查EC的工作条件。涉及的太多。

网友:
查下EC条件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网友:
4脚开机后再出的电压不用管,查别的,

网友:
图纸都不会看的话,就比较难修,因为你连电压怎么出?上电时序你都不知道,总不可能要这里还有个人专门去分析一下然后慢慢打出来教你吧,触发的条件大致上在EC这边要有供电时钟复位,还有RSMRST,这些信号都正常可以查看ec在收到触发信号的时候PWRBTN有没有跳变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查EC、南桥、开关版条件,再看下BIOS的电压是否OK

网友:
rtc电路也要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