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流1.2不亮

楼主(2015-09-19):
小问题,走弯路了。进水机,清理完后上电到1.2左右不动,所有电压正常。bios有一小段波。刷bios不管用,测内存的SMB_DATA没有波,这里就是走弯路的地方,SMB_DATA上没有波,以为bios根本没跑到检测内存的位置,也就没怀疑内存的事。最后证明还是内存坏了,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走弯路了啊  先简单后难

网友:
一般先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