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2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高清图片

楼主(2015-09-19):
  如题  哪位仁兄手上有这么的一个板子 麻烦帮个忙拍下实物图片。  谢谢。 不同型号的板子  只要内存供电部分相同就可以了
  目前只知道这个内存供电IC型号为 RT8120B   希望大家帮忙拍个图  有了图下面的维修就容易简单多了 那么我再写维修帖子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又开始搞高难度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开始搞高难度板子

CALL 你的友来找找这板子拍图给我呀   明天早上出发佛山。 今天就尽力的赶维修

网友B:
找个点位图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点位图就可以

图片直观点

网友C:
帮不了楼主,就算有,都是昂达G41!

网友D:
其实我感觉点位图就可以了,你就内存供电缺恭喜而已,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要这样的图,有什么用?

网友E:
这个很清楚芯片是7120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图 点位和 芯片的数据手册就能看出

网友F:
点位图有的部位跟实物图是有区别的,有的元器件在实物上是没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不了楼主,就算有,都是昂达G41!

嗯 谢谢 有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感觉点位图就可以了,你就内存供电缺恭喜而已,

哈哈哈  是内存供电没有  板子连IC和附带的电阻电容都被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图有的部位跟实物图是有区别的,有的元器件在实物上是没有装的

谢谢啊 点位图是有的  就是要个实物图来看看一下,预防搞错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清楚芯片是7120

谢谢啊 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清楚芯片是7120

这图片 有点出入

网友E:
看整图吧,再有出入就没法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整图吧,再有出入就没法子了。

版本是多少的啊   版本不一样就会有所改动

网友:
版本 REV.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