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13年的本子 不认硬盘

楼主(2015-09-19):
客户在插音屏线的时候把 电源小板烧了 我拆出来之后用电池开机 能正常启动,但是开机白屏 上面显示一个文件夹上面有个问号。没反应了!   插上U盘 在硬盘工具里面没有认到硬盘。于是把硬盘取下来洗了一下重新插上 后开机进入WIn7系统,试了几次都可以。  客户拿回去 第二天开机说不行了!还是老样子,
第二天客户拿店里来 第一次开机正常了进系统一会就死机了,于是强制关机后在没认到硬盘 回到了解放前!

东芝的这个芯片温度高!

网友:
各位大神 何在

网友:
这个芯片发烫是正常的,我之前修的那台也是13年的A1465,也以为这个这个硬盘有问题了,后来一直用着都正常

网友:
硬盘有问题就换了吧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说不定硬盘挂了

网友:
对呀  怀疑就换下  换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换个试试吧  好像挺贵的

网友:
你都没测数据,也没代换,最本的检查都没做,谁是神啊,哪里知道你这破鸡巴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批东芝的SSD应该是有缺陷的那批,苹果召回过的,你自己上苹果官网上查询一下召回信息,当时这个SSD的故障就是时能用时不能用。召回一般是不分过保和没过保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如果是缺陷型号,你就可以找苹果售后换一个好的。

网友:
这中情况还没遇到过    直接换一个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硬盘排除硬盘故障嘛,有什么好想的。

网友:
换个说的简单,只是买个好贵的,不过不换也没法知道好坏否,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批东芝的SSD应该是有缺陷的那批,苹果召回过的,你自己上苹果官网上查询一下召回信息,当时这个SSD的故障 ...

那楼主的这个应该是可以换的了是吧?

网友:
这个硬盘好像要3000左右,不过苹果硬盘坏的不多,楼主在好好查查!

网友:
固态一般不坏

网友:
是的 这个东芝的SSD 是比较容易坏 没有办法 只有代换 的方法来验证 SSD的好坏 基本没有可能去修复这个SSD的

网友:
还是先排除硬盘的好

网友:
这个多少G的 挺贵的

网友:
有个这么好的固态。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的这个应该是可以换的了是吧?

客户不修了 !

网友:
先换个硬盘啊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手上有个 做不了 WIN7

网友:
硬盘有问题就换了吧

网友:
东芝的SSD 是比较容易坏 。还很贵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价钱这么低了,多备几个也行,

网友:
东芝的SSD 是比较容易坏 ,没有办法 只有代换 的方法来验证!

网友(2019-09-15):
苹果不认硬盘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