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嘀嘀叫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关于联想台式电脑嘀嘀叫的问题,我遇到过几台联想电脑,这种情况都没有修好,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解决了,求经验

网友:
内存报警,显卡报警,楼主知道吗?

网友:
是怎么个叫法,要具体问题具体考虑

网友:
具体的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如果是G31 G41蜂鸣器报警无复位或复位闪的话,除了CPU座空焊或过孔不通,大都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一本书  名字叫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问题在哪里?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内存条件查了吗?

网友:
这说了个什么   怎么报警都没说好吧

网友:
估计是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基本都是断线,我们这里学校的招标机器就是这个型号,都修到崩溃了

网友:
内存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