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一些值锡经验

楼主(2015-09-19):
小弟开手机店的, 因自已一人看店 不方便去实地训练 。   先有一台5S 查看是 U2 问题。  买了U2  正准备更换。 想请教大神们一些经验取经 ,有哪些要注意的  , 请大家 不要说说 ,小弟感激不尽~ 我上网查到的是 。 先固定好对好值锡网位置  然后上锡浆。  用风机 吹成球 再拿下 再吹上 。。 有没有哪位好人能详细讲下

网友:
没有把握别动, 负责你会后悔的。

网友A:
得有锡网啊

   还有好点儿的风抢   我们有些老师用的 快克一千多块的

      还有 温度控制好  速度快   不能慢忧忧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有锡网啊

   还有好点儿的风抢   我们有些老师用的 快克一千多块的

有值锡网  , 请问一般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应该找个料板试一下。一般300左右看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有锡网啊

   还有好点儿的风抢   我们有些老师用的 快克一千多块的

320 到330之间

网友:
5S U2随便搞。 直风320 旋风340 U2直接换新的 常温锡 260做脚 260 吹上去。注意吹的时候加悍油,不是太歪不要急  融锡后自己归位! 如果主要有摔过大进水 跟客户报风险。可能会伤到CPU

网友:
先找找废板好练练手工  可以搜索下网上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