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奇怪故障

楼主(2015-09-19):
不触发,待机电流有时较大,加焊下,又可以。待机电流有时较大时待机芯片发烫,没有35V换了芯片故障依旧,求大神指教

网友:
把3/5V输出后级电容换了。

网友:
查查为什么没有3 5V  看看BOOT

网友A:
你说加焊下  加焊什么东西?

网友:
能触发的时候可以亮机吗?

网友A:
你亮机了  待机芯片烫的话  换下他的电容试下

网友:
电容量不出来  只能先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加焊下  加焊什么东西?

加焊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亮机了  待机芯片烫的话  换下他的电容试下

芯片发烫的时候不亮电流显示0.1几,有小短路似的,但加焊下待机芯片当时可以了,用几天35v都没有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测测线性电压

网友:
我这个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公共点19被拉低

网友:
谁能指点下

网友:
测一下待机芯片的外围电阻,更换外围电容,这样的故障是比较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