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09-19):
技嘉主板一上电跑几个代码就断电了,再按也是触发掉电,又不是短路。刷过双BIOS都不行。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xshu8 -2 描述不够详细,检查不完全,同志乃需努力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A:
试一下焊下网卡IC,刷新BIOS

网友B:
查开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焊下网卡IC,刷新BIOS

双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开机电压正常不

正常,还是掉电

网友:
开关针没点也是

网友C:
是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知道什么问题

是不是开关针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