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华硕 K43v REV-2.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19):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华硕
K43v

REV-2.1
Hm65
故障描述:不触发
解决方法过程:

1、  目测动过BIOS、PCH、等, EC的待机条件基本上正常,按开关后开关至EC的BTN也有电压及跳变,且EC的56脚到PCH的开机信号也有电压及跳变,PCH怎么不发出SLP信号呢?

2、  刷了几个BIOS后故障依旧,查PCH的待机条件基本上正常,既然EC已经向PCH发出信号了,PCH的条件也基本上正常了,PCH就是不出SLP信号, PCH有动过BGA,会不会是上家没有做好?于是换个新的PCH、故障依旧,只能在重新仔细检查了。

3、  在目测时发现PCH的背面有点进水的迹象,有几颗电阻电容有点发黑迹象,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发现这几颗电阻电容的焊点已经腐蚀了,看来故障点就在这了。对应点位图的这几颗电阻电容,发现由+VCC—RTC电压经过两颗电阻转换为PCH供电的RTCRST#与SRTSRST#信号的这两颗20K的电阻都已经腐蚀,实测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电压,将这两颗电阻更换后故障依旧。

4、  最后测得EC到PCH的PM—PWRBTN信号中间还与一个1K的电阻相连,而电阻另一端才是到PCH的PM——PWRBTN#R,实测连EC这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测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于是直接此电阻短接起来,电压没有拉低,按开关后触发了,将此电阻更换故障解决,上电正常显示/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现在ASUS的有些主板不会自动触发了,RTC信号,有些偏低一点点都不能正常触发,遇到过,一般是电容漏电

网友:
进水造成RTC模块复位不正常,进水断线造成PCH没收到PM_PWRBTN#R上电请求。不错加分没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