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 e40 gc5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花屏

楼主(2015-09-19):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联想 e40
gc5
Hm65
216-0728198
故障描述:,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花屏
解决方法过程:

1、  目测显卡有加焊过的迹象,估计是上家没有把握拆这打胶的显卡。于是直接将显卡拆下重新换上全新的显卡,上电测试发现外接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内接有背光但没有显示、灰屏现象。

2、  难道是显卡没做好?对于自己的bga水平还算比较自信的,就从内屏线接口上开始检修,既然故障现象是内接有背光,但没信号,于是随便测了下屏线接口cn6上的屏供电、背光开启等都正常,测cn6上的lvds信号对地阻值没发现有异常。Lvds信号对地阻值既然没有异常,说明cn6的lvds信号到显卡这边的线路是正常的。当测到cn6的25和26脚时发现电压只有2v左右,正常电压应该是3.3v的呀,对应pdf找到cn6的25和26脚的M92_LVDS_DDCCLK\  M92_LVDS_DDCDAT的上拉电阻r380\r381测+3.3V_DELAY的上拉电压也有2v左右.看来是上拉电压偏低了.

3、  追查+3.3V_DELAY电压的来源,发现是由q3-p沟道的小mos管经过+3v电压转换过来的,测q3的1脚有3v电压,q3的2脚控制脚为低电平0v,q3正常时2脚收到低电平就会导通1脚和3脚,p管不好找,于是先直接将q3的1脚和3脚短接后上电测试发现内接正常显示了,从料板上找个p管换上,故障解决。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欢腾笔记本专修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e40 是HM55 你标出的H.

网友:
能配个图就好了

网友:
又来发布案例了,很好,可惜我都没分了。不能正确识别到屏的程序造成,来点波形式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两信号,是屏时钟和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