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内存掉地摔了一下之后就不能亮机了,如何定位出现问题的颗粒位置?

楼主(2015-09-19):
原先使用正常的内存,掉地摔了一下之后,就不能点亮机器了,换了几台机器检查都是相同的情况,装上这根内存条开机时就直接报警、不能亮机。DDR2-800 4GB的内存还是比较贵的,若能定位出现虚焊的颗粒,还是想处理一下。

请问有什么软件能够检测出来吗?

网友:
这个估计 不好搞了

网友:
未必是颗粒问题

网友A:
都用热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
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热风枪加热试试

就是打算用热风枪加焊试一下,但想先定位找到有问题的颗粒,否则16只颗粒的加焊真的很累的。

网友:
DDR2 800 的4G的吗??? 从没见过呢

网友:
要是修内存这么简单  那么修内存也能赚大钱

网友:
应该是摔的,虚焊了

网友:
做维修 最不差的就是内存  只要是内存都可以变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