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2怪病

楼主(2015-09-19):
本子烧一个坑我补好了之后公共点大短。烧鸡出来一个三极管发烫,可是换了好几个都不管用。各位师兄你们怎么修短路的呢?本人小小白望各位师兄赐教。怎么发不了图片呀

网友A:
应该不是三极管的问题,应该是三极管后面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引起发烫。还是查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不是怪病好不好   拆下来看看是否短路再装上去

网友B:
公共点有短路的电容吧

网友:
fafat发烫也不一定就是他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三极管的问题,应该是三极管后面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引起发烫。还是查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吧

后级的电子元件我都拆下来测了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有短路的电容吧

我都测了没有短

网友:
主板都骚了一个洞 还修啥呀 换板吧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很有可能是 半层的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本子,D壳都烧变形。键盘下面的塑料壳烧融了,板子烧穿,测哪哪都短

网友:
应该是供电点短路

网友:
别的地方短路了 仔细查一下 最好看图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