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510不触发已经OK了

楼主(2015-09-19):
如题  机器3 5V 有 EC供电3.3V,晶振起振了的。+V_RTC      +V_RTC 有 这个主板开机是直接从开机键经过Q39 直接拉低PWR_SWIN2#_3。 LOW_BAT#_3   RSMRST# 都有。主板是英业达的 ,还应该查那些条件?才能触发?附上图纸 大家帮忙看下

机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你了。我太大意了。结果还是RSMRST 出问题了。量的时候只量了r359的第一脚,没去量第二脚。没想到遭TPS51125把RSMRST拉低了。为什么 rsmrts要到51125里面去? 3 5V都出了的为什么还会拉低。直接把51125的23脚RSMRST断开就能开机了。太不小心了。

hp 511系列.zip

网友A:
LID有高电平没有,桥那边所有条件都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有高电平没有,桥那边所有条件都测试了吗?

LID_SW#_3为高  桥边还有哪些条件?

网友B:
桥边有无收到PWR_SWIN2#_3这触发信号?我没找到我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边有无收到PWR_SWIN2#_3这触发信号?我没找到我的图纸

收到了的PWR_SWIN2#_3

网友D: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E:
EC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晶振、程序,发出RSMRST,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有啊  就在附件里面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EC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晶振、程序,发出RSMRST,都查查吧!

这个机器没看到ACIN LID  。。。。。。rsmrst 有3.3V

网友:
EC边基本是正常的,查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没看到ACIN LID  。。。。。。rsmrst 有3.3V

有的,只是英业达的ACIN改名字了而已!

网友:
ADP_PRES就是适配器的检测信号,不用查肯定正常

网友:
不触发还不好修 保隔 EC SB条件查以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到了的PWR_SWIN2#_3

注意这信号要有高低高才算有。收到后桥发出SLP_S5#_3R、SLP_S4#_3R、SLP_S3#_3R没有?没有就查桥,有就查后级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信号要有高低高才算有。收到后桥发出SLP_S5#_3R、SLP_S4#_3R、SLP_S3#_3R没有?没有就查桥,有就查 ...

有高低高  就是S5 S4 S3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高低高  就是S5 S4 S3没有

查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换桥。

网友F:
换个南桥嘛  纠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南桥嘛  纠结什么

不用说   都换了3个了 EC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换桥。

南桥待机 具体要哪些条件 ,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B:
上次不是说过给了吗?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CCDSW3_3,8、DPWROK,9、VCCSUS3_3,10、BATLOW,11、RSMRST。基本一样的,ICH9以下的少了一两个信号而已。

网友:
你查一下以下几个信号VCCRTC、RTCRST#、32.768、INTVRMEN、V5REF、VCCSUS3_3、BATLOW#、RSMRST#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不是说过给了吗?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 ...

哦   想起了   我这记性,哎。机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你了。我太大意了。结果还是RSMRST 出问题了。量的时候只量了r359的第一脚,没去量第二脚。没想到遭TPS51125把RSMRST拉低了。为什么 rsmrts要到51125里面去? 3 5V都出了的为什么还会拉低。直接把51125的23脚RSMRST断开就能开机了。太不小心了。

网友G:
有谁能说说RSMRST为什么去了tps51125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谁能说说RSMRST为什么去了tps51125那了?

我也是说 为什么RSMRST要到51125

网友:
换桥试试看

网友:
有的,只是英业达的ACIN改名字了而已

网友:
这个算是设计的一个特色吧 英业达的 待机PG影响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不是说过给了吗?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 ...

南桥这么多条件我就查那几个,长见识了,原来有这么多

网友:
呵呵,楼主高手呀,小弟受教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