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0 (G3) 开机99

楼主(2015-09-19):
台式机开机右下角显示99  主板型号  V星H61M-P20(G3)  MS-7788  VER:1.0   谁能告诉我下哪儿的事啊   先刷个bios试试  没找到  求个bios  谁有麻烦发一下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BIOS,你刷也会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BIOS,你刷也会一样的,

求告知这是哪儿的事。。

网友B:
能否发个图片上来,让俺也瞅瞅什么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个图片上来,让俺也瞅瞅什么症状?

发了。。这哪儿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BIOS,你刷也会一样的,

版主啊  能说下是哪儿的问题不

网友:
没人嘛、??????来个人告诉我下啊!!!!!!!!

网友:
先 测量 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BIOS,你刷也会一样的,

我也遇过一次  把桥干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过一次  把桥干挂了

你真牛啊,干桥,是不是显示右上角有一横在那里闪,左下角有99的数字在闪,这个BIOS没关系

网友D:
    USB供电。   查查USB小8脚正常不。。  这问题不是BIOS。

网友E:
不象是BIOS,应该从其他外设查,如硬盘、电源等

网友:
测了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牛啊,干桥,是不是显示右上角有一横在那里闪,左下角有99的数字在闪,这个BIOS没关系

没bios我也直接干的桥。。。直接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牛啊,干桥,是不是显示右上角有一横在那里闪,左下角有99的数字在闪,这个BIOS没关系

版主啊 你可以给个维修思路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   查查USB小8脚正常不。。  这问题不是BIOS。

这次不用查了。。。下次吧  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象是BIOS,应该从其他外设查,如硬盘、电源等

没挂硬盘  电源换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块 也没修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次不用查了。。。下次吧  已经挂了

已经可以作为料板吗?这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可以作为料板吗?这么容易挂?

是的。。就是这么容易挂。。才200度就挂了

网友:
我修好,好几块了,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傻B啊,好好的板干废了,这个故障其实很简单

你技术好就能说别人嘛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废了 吗 ? 200度 桥就挂了 ? 没做好 隔热?

没问题 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J:
SIO 或者BIOS 自检不过,也就是我们俗称当LOGO ,检查SIO 或COM 口,重写BIOS

网友:
LZ你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牛啊,干桥,是不是显示右上角有一横在那里闪,左下角有99的数字在闪,这个BIOS没关系

版主你知道什么原因吧?还望赐教!大家跟你学学。

网友K:
楼主,干桥这种大事,最好不要轻易去做。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当时是把电池抠出来放电就好了。

网友:
芯片太脆弱 了

网友L:
基本功不过关啊。

网友M:
把键盘接上,就不会跳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SIO 或者BIOS 自检不过,也就是我们俗称当LOGO ,检查SIO 或COM 口,重写BIOS

bios刷了没好就直接干桥了,,,居然那么脆

网友:
桥都挂了,,没法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干桥这种大事,最好不要轻易去做。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当时是把电池抠出来放电就好了。

我这个 没好,,,刷bios 放电,,,都不行,,,就直接干桥了,,,太脆 一干就挂

网友:
是啊 才200度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基本功不过关啊。

是啊。。我这是新手啊  各位大神把QQ留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键盘接上,就不会跳99了.

99是因为没接键盘??

网友:
你换了块地点的显卡试试没

网友:
99,在网上搜了,说是检查IO设备和接口。

网友N:
有的机器桥不顶烤。上次修一个主板我假装上BGA。让客户旁边等。结果温度弄了二百度。竟然点不亮了。

网友O:
H61的桥好像有点贵 当料板也不错呀 当练习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的机器桥不顶烤。上次修一个主板我假装上BGA。让客户旁边等。结果温度弄了二百度。竟然点不亮了。

。。。。。。。。。。亏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H61的桥好像有点贵 当料板也不错呀 当练习手工

~~~~拿走了

网友:
这么脆。200就挂了

网友P:
官网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官网看看有没有

官网有  刷了不行

网友:
你是业余地吧

网友Q:
能进blos吗?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能进blos吗?换个硬盘试试

坏了 拿走了

网友:
专业的大师能告诉我是哪儿的事嘛

网友:
你这号是那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BIOS,你刷也会一样的,

为什么你能肯定呢,msi坏bios也很多

网友F:
自己的啊  还能是别人的吗

网友R:
内存总线用示波器打有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内存总线用示波器打有波没?

这个真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啊  还能是别人的吗

刷着么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是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