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编程器。给推荐下。

楼主(2015-09-19):
平时需要刷BIOS的不是很多,但没有确实不方便。
经常遇到就是主板的BIOS和个别显示器驱动板上需要刷BIOS。
不要太贵,但支持比较广的。
求老鸟推荐下。

网友:
淘宝上买个200元左右的就很好了,大部分都能刷

网友:
minipro 或者 RT809F

网友:
RF809用的不少!

网友:
看来 很多人 都用 809啊

网友:
淘宝一大把  200左右的  都差不多  刷大文件
速度慢点就是

网友A:
我刚买的JT1199,原来是看中RT809F的,经同行推荐买了JT11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买的JT1199,原来是看中RT809F的,经同行推荐买了JT1199

JT1199是专门刷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T1199是专门刷屏的吧?

主要用途是刷屏,刷BIOS也可以,我已经刷好一块主板。

网友:
rt809f吧。。可以刷屏。 还可以刷主板。。。速度也可以。。我第一个是g540。。。。速度不是很好。 扔哪儿不用了

网友:
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SUPERPRO 580U的编程器

网友:
硕飞 sp8 不好用

网友:
希尔特 的  sp500

网友:
用RT809吧,主板显示器都能刷,识别BIOS高,支持的格式也多

网友:
RT809F  300个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