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 LOGO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5-09-19):
今天同行送来一A600一体机  看外观很不爽的设计,问什么问题    开机就掉电,测了下待机是正常的    开机能显示,联想LOGO过后就黑屏了  无从下手,看了看迅维的帖子  应该是个通病,综合这个同学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9869-1-1.html 我也果断换了个电容,开机看看吧  ,也没报多大希望。结果上电开机  。。。。。瞎猫碰见死耗子。。。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了。多次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可能是这些机的通病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也是进系统后就黑屏了,是桥旁边的小八有问题

网友:
有通病确实轻松多了啊!!

网友:
怎么都是挡LOGO?

网友:
恩这个是通病,搞过几个了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要补一个上去才行,不然容易出现干扰。

网友:
楼主你是修的cpu反面的大电容吗?。。还是cpu供电的电容啊

网友:
确实是通病,电容出问题引起啸叫

网友A:
我的运气也不错的。清下BIOS就好了。

网友:
能不能标一下啊 到底是那个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运气也不错的。清下BIOS就好了。

清bios过几天又会回来的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问题 看了楼主的后果断换掉后好了

网友:
有一台自检完了不亮机

网友:
楼主能标下是哪个电容吗

网友:
迅维这个平台真好

网友:
是不是CPU下方那三颗电容都换还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CPU 供电不良 导致的 吧

网友:
谢谢楼主 多学了一招

网友:
呵呵,滤波电容chaoc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哈哈 不错 换过以后果然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