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楼主(2015-09-19):
联想V490U开机显示一个光标在闪,也进不了BIOS 拿下硬盘也是这样,也不能从U盘启动,可有大虾遇到过,求助感谢

网友:
原机自带系统是win7还是win8,我今天遇到一个g480  win8改win7打死也不进bios。

网友:
bios里设置了WIN8快速启动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E525还是多少的跟这个一样南北CPU集合的   裸板还是那样LZ可以测USB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是不是要Fn+F2才能进bios?应该是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BIOS设置 或者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客服售后说是硬件问题,我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问题还没有修好,可有大师遇到过呀

网友(2015-10-21):
问题终于找到了,刷下4M的BIOS就OK了,330旁边的那个BIOS

网友:
刷BIOS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