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这个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9):
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开机提示这个,说是AMT状态不提交之类的,反正就是AMT的故障,刷下载的就开机慢,把原BIOS的ME分离出来合到下载的BIOS里面也是这个报错。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这个报错的?

网友:
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没遇见过,帮你查了一下,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2nja9P2Y2bexbnQdXi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见过,帮你查了一下,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dVFT1s-4Hd0oJ0l4aYZSpIieypqx5onuUabueDm ...

这个方法我用过了,AMTBRAND这个软件是2008年的,不支持现在的机器

网友A:
哦 看来只能改改BIOS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看来只能改改BIOS试试了。

问题BIOS真是难改,本来可以直接把ME模块换过去,但偏偏这个AMT就是存在于ME模块里,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从ME模块里找出这个AM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