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修显示器经验(谢谢补充)

楼主(2015-09-19):
1,显示器组成(电源板,驱动板,开关板,屏线,屏)
2,判断显示器故障出自哪一部分
电源板:指示灯不亮,开关无3.3v ;指示灯迅速一亮一灭;指示灯亮,开机亮一下灭;屏显示但狂闪
驱动板:指示灯不亮,开关有3.3v,按开关电压有跳变;不接vga正常,接vga线不显图像。
开关板:指示灯不亮,开关有3.3v ,短接开关亮;开关按键不灵;用一会自动乱跳菜单
屏线:花屏,灰屏,白屏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都是好经验,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
太笼统了,没多大意义。有些还说错了,白屏,我修了这么多年没见过屏线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我总结下:
电源板,有没有12V 5V,一般出的问题就是后继12V 5V电容鼓起,这个最明显,我一般喜欢打下12V 5V对地,一般12V的整流二极管容易坏,联想的很多这样,还有的就是 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容,会引起12 V 5V偏低,光耦老化也会引起,一般是在一个二极管旁边标注都是50V或者25V,开关管跟整流桥好坏我就不说了,变压器坏的目前没换过,感觉没多大意义。
白屏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我一般都是用万能的驱动板先试试,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不会到时候搞了半天屏坏了,白忙活一场,我修驱动板其实就是换,除了1117 1804坏了还有输出接口的三极管挂了搞下,别的都是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没多大意义。有些还说错了,白屏,我修了这么多年没见过屏线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我总结下:
...

好,非常好。提笔忘字,想要说的太多,只能笼统了。解释一下,白屏,屏线断了或接触不好造成屏无供电。

网友:
好经验啊。。。很有用。。谢谢。。。

网友:
嗯确实是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非常好。提笔忘字,想要说的太多,只能笼统了。解释一下,白屏,屏线断了或接触不好造成屏无供电。

我是个修显示器的新手,我提下我的意见,关于白屏 所谓的屏线断了就会白屏 我再给你补充下,屏线只有5V电压的那根线断了才会白屏,别的不管断那一根都不会白屏,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5V是那根线我想大家都清楚吧,非常好找的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非常好。提笔忘字,想要说的太多,只能笼统了。解释一下,白屏,屏线断了或接触不好造成屏无供电。

还有 所谓的屏线断了影响白屏,说实话,我最近也修了不少 不管什么牌子的,不说全部修过,但是也修了不少,还真没有碰到屏线断了影响白屏的,当然了 屏线断了确实会影响白屏,还是那句话,屏线影响白屏就一种情况 ,那就是5V电压那一根,别的不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了,没多大意义。有些还说错了,白屏,我修了这么多年没见过屏线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我总结下:
...

驱动板只要烧了 ,除了接口的行场信号少短路,拆掉相应链接的静电保护以外,其余的短路基本都会吧主芯片烧掉,所以我和你一样,除了坏1117 1084和接口的问题,剩下的直接换板,买个芯片也要那么贵,换个板也才那么多钱,相差无几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请教大家,我这有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显示黑白色,真心没则,不知道各位大神有碰到过此类问题没有,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修显示器的新手,我提下我的意见,关于白屏 所谓的屏线断了就会白屏 我再给你补充下,屏线只有5V电 ...

哈哈,电压这个问题直接说到点上了,今天有个显示器优派22寸白屏,屏供电5v没有,飞了根5v线搞定。前两天有个联想19寸白屏,屏线驱动板那端掉了。还有就是屏保险断了,也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修显示器的新手,我提下我的意见,关于白屏 所谓的屏线断了就会白屏 我再给你补充下,屏线只有5V电 ...

正确,如果屏供电有问题,灯管没问题,就会白屏,屏供电正常白屏有可能是上面保险或者主芯片坏

网友:
换板不行直接报废

网友:
请问如何测 LED屏的灯管好坏?
接收一三星S22b360v显示器 暗屏的。如何修?

网友(2015-10-21):
报废好,买新的。

网友:
楼主贡献很大,对我们新手有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