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后开机无无显示

楼主(2015-09-19):
电脑死机后开机黑屏无显示你,电脑开机有进系统启动音,长按强关也有关机提示音,显示器无信号,显示器插到板载显卡OK,主机和显示器问题排除,如果显存和GPU有故障电脑开机自检能不能正常开机,哪里有问题,求大神讲解

网友:
这种情况是暗屏

网友: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描述  基本判断是独立显卡的故障  可到附近维修点检测维修显卡  若无法修复请更换 ~~

网友:
PCI-E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可以吧故障详细一点吗

网友:
显卡问题啊    。。修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坏的留着慢慢修

网友:
独立显卡的故障 ,查供电,换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独显出问题了!

网友:
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前些天正好修复了这样的故障。先是独立显卡坏了,修好后,客户用了一天,独显不能显示,用集显正常,检测后发现是主板的问题,独显是好的。刷BIOS后,独显OK了。

网友:
独显问题,送修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