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插电池短路

楼主(2015-09-19):
如图.测试管子没发现问题.什么原因导致19V直接导通了呢.小白求大神

网友:
PQ84是否已导通了?

网友:
换 充电芯片  和上下管

网友:
把电池放电管换了看看,

网友:
反正就是充电那块  先把场管和滤波的全干掉  然后是芯片

网友A:
不接电池能开机正常吗?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查PQ83

网友:
查看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电池问题撒,单适配器正常不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个,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导通造成的!!

网友:
替换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是 保隔 电池那边的一个 N管里边自己导通了。阻值为零  所以插电池 短路

网友:
隔离没过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隔离保护的问题不   BATT和AC之间的管子有没有检查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查PQ83

厉害就是PQ83问题直接导通了.P沟道得管子  找了好大一会.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能开机正常吗?

单适配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隔离保护的问题不   BATT和AC之间的管子有没有检查有不正常的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充电电路上管击穿或者G级断线不受控,修到过一次就是G级断线照成的。

网友:
PQ83?这个管居然穿了 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