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保护。上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绿线5V

楼主(2015-09-19):
主板保护。上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绿线5V,这种情况有谁碰到过吗?指教一下,什么原因?

说明下已经处理过的:

1、测主板各个供电无短路
2、拔4pin一样情况。
3、刷过bios一样
4、换过io一样
5、强制上电,测各个电压,有些正常有些不正常,但是强制上电,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所以也没在意。

网友:
可以吧故障详细一下吗

网友:
有点笼统,现在是不触发吧?绿线如果电源没坏当然是5V

网友A:
4PIN 拔了式一下,不行查内存供电,

网友B:
可以触发,马上掉电。然后再次触发就不行了。有点像电源保护一样。但是测绿线却是5V的,所以应该不是电源保护,而是主板保护,问题主板保护应该可以再次触发的啊,为什么不能再次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PIN 拔了式一下,不行查内存供电,

请仔细看我的帖子,4pin拔掉已经试过,情况一样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型号是什么

网友:
楼主,再详细一点,好让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触发,马上掉电。然后再次触发就不行了。有点像电源保护一样。但是测绿线却是5V的,所以应该不是电源保 ...

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的一般都是主板开启了短路性保护。

网友:
开机掉电。。除去短路性保护外。还有一种是缺少某个电压或者信号导致的掉电。。。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上电刹那测电压,没有发现明显缺哪个供电。只能笨办法。对有怀疑的供电更换原件。结果更换了桥供电ic和mos后,正常跑码。上电掉电最麻烦,测又测不准,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也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拔CPU供电,测ATX 红橙黄线对地阻值,注意USB口短路没

网友:
强制供电后,摸各IC芯片的温度,有异常热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仅供参考。

网友:
严重时序查下去。慢慢查 一般这种情况是 H61板子多。我修过一块是CPU主供电芯片EN脚没开启的原因

网友:
上电掉电故障直接烧机~~

网友:
我遇到过h61技嘉地,没修好,鬼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主板哦,有些带专用的上电时序芯片

网友:
或许烧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