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影驰9800显卡花屏 的 简单维修

楼主(2015-09-19):
显卡花屏 ,测量 金手指  和显卡背面的加焊 耦合电容    数值都正常  。。 简单判断  GPU 无虚焊 。。。 后来 对GPU加焊 , 居然不花屏  了  。可以 正常显示了  。看来 测量 金手指  和耦合电容  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A:
小kiss问题,这个也发

网友:
不会是gpu虚焊了吧。去加焊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kiss问题,这个也发

你还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花屏直接加焊。。。不行再说别的

网友:
你也够天真的,花屏的显卡居然去测量金手指和电容,想气死你老师呀

网友B:
为什么去测   总归有理由的

网友:
花屏令我想到的就是GPU出问题了!

网友:
花屏你还测什么耦合电容啊

网友:
判断无虚焊怎么加焊好了?

网友:
短路性故障才需要测量直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去测   总归有理由的

9800花屏的显卡,你去量金手指和耦合电容是有什么理由?我是头次听到这个说话,你说有理由,说来听下?、

网友:
花屏直接加焊的飘过

网友:
当然是做参考,虚焊的位置不在金手指地址线就查不出问题咯,只是查出来了更方便你维修罢了,修多乐就知道了。

网友:
加焊耦合电容,意思是怕耦合电容虚焊吗?

网友:
金手指不正常能开机么 你这想法太高了啊

网友:
耦合电容 值不一样也开不了机 怎么花瓶你能凭这个判断核心不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