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载内存

楼主(2015-09-19):
接客户一台华硕x45vd,加电不显,上稳压电源0.9左右,上论坛看说屏蔽板载内存,然后就开干,换两个小电阻位置,上电亮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赞一个

网友A:
头几天弄了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板载内存不过 也这样屏蔽的 。。。确实可以的哈  你这手机像素。。太渣了吧。。哈哈 换个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几天弄了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板载内存不过 也这样屏蔽的 。。。确实可以的哈  你这手机像素。。 ...

哈哈,有钱再换

网友B:
我手上有块X55VD REV2.1的板载内存也不好还没修好 这个板子怎么屏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块X55VD REV2.1的板载内存也不好还没修好 这个板子怎么屏蔽啊 。

就图片里那几个小电阻

网友:
我的板子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