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花屏,有大神 就教

楼主(2015-09-19):
现在液晶片已经换过了,跟原来一样。还有哪里会引起屏花掉
投影仪
智能投影仪
投影机

网友:
查主芯片外围,液晶排线接口、主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接口,液晶驱动,还有就是你换上的液晶片本身会不会“不良”

网友(2015-12-20):
我也有台一样的,LZ的有木有修好

网友:
只有两个可能,要么lcd还有问题,要么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