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不开机

楼主(2015-09-19):
B460机器一台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低0.002.正常待机应在0.008左右。拆开主板,待机芯片51123   仔细看周边 16脚DCBATOUT相连C495烧掉了(这个应该不影响)。

16脚DCBATOUT   19V    13脚EN0是0V  13脚相连的R376  R377  。R376是249K的电阻。DCBATOUT经R376。R377电阻到13脚EN0应是5V左右。实测是0v。

R376阻值无穷大,这个电阻是249K ,旧板子拆了一个换上

通电待机0.008 按开机键 一路上电 ok

就不上主板图了  拍挺麻烦

网友:
我的是电流0.9-0.35-0.01 循环,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了BIOS 也不行,和这哥们的一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0181-1-1.html

网友:
比较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貌似TPS51125芯片,EN0脚的外面的249K电阻容易坏。如果这个电阻不正常还会出现反复重启

网友:
这个电阻R376坏的较多,应是通病。

网友:
EN0线性开启脚的分压电阻故障,造成芯片不工作,故障点查找很快,对待机芯片还是很熟悉的。

网友:
这个芯片 我上次换了2个才好 坏的多 你多换2个试试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再修B460一样!

网友:

亲们 实在不好意思  标题写错了 机器是B460

网友:
慢慢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