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

楼主(2015-09-19):
今天接到一个版号为K42JA rev 2.0 的机器,客户说时能显示时显示不了,有时开机开两三次就会亮,以维修经验来说,直接假焊CPU座子,上机亮了,但是不幸的是放了一会儿又不行了,刷BIOS也不行,故障依旧,在论坛里看了看,说有个电阻阻值不正常导致的,我就根据他说的换了个电阻上去就好了,,每次都能亮机,是不是彻底解决要等客户的回应了

网友A:
别卖关子,是哪个电阻,说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卖关子,是哪个电阻,说一下呗。

楼主不厚道啊,直接说哪儿个电阻啊,不然板子上这么多电阻,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查?

网友B:
这个不是有通病的吗

cgl

网友C:
你这个贴子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cgl

网友D:
楼主,你太逗了。这样的帖子发出来有意义吗

cgl

网友E:
楼主,你就等着客服回来吧!你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太逗了。这样的帖子发出来有意义吗

没关系啊,我只是个新手啊,重点就是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就等着客服回来吧!你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贴子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是新手啊,,不懂才要请教大家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有通病的吗

通病在哪啊,请告诉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