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w13b一体机找不到U盘启动项

楼主(2015-09-19):
dellw13b一体机找不到U盘启动项,机器是京东刚买回来的拿来装系统的,,我找了半天没搞定

网友A:
你 看看  是不是要改bois  现在的新机器都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看看  是不是要改bois  现在的新机器都要改

请问,, 怎么样该bois,能给我说一下细节吗?我现在很少装系统了,修显示器比较多

网友:
百度一下全部出来

网友:
慢慢找,一定会有的。

网友B: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用户 ?不会改可以 拍个图片 大家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用户 ?不会改可以 拍个图片 大家指导

我是专门修显示器的对电脑了解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专门修显示器的对电脑了解少

也算是同行了 具体的设置也不难

网友:
原来以为电脑会越来越智能化,就越简单,事实是相反的,我这里好多电脑店的小孩,新机器改个系统都搞不定了,百度一下,努力学习吧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2016-03-04):
这个机器 貌似 只能WIN8  我在BIOS 里 连有盘启动都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