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5 插网线黑屏重启

楼主(2015-09-19):
HP515 客户拿来的没拆过 不插网线怎么使用都正常。
网卡能认到,
插网线 能看到连接正常 等2秒 机器黑屏重启
黑屏

网友:
重做系统。 换网卡 晶振 IP地址存储IC. 网桥

网友:
是不是 网卡头子有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先换系统

网友:
如果网卡换过了,怀疑南桥是正确的。

网友A:
网口,南桥
没说怎么修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南桥
没说怎么修好的

网友:
应为网卡或南桥哟!修复后分享一下哟!

网友:
网卡短路了吧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 查网线自动关机的是换个网卡 具体需要测试下

网友:
好多奇葩的问题都哈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