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1A55-M LE REV1.0主板 开机档LOGO 求助

楼主(2015-09-19):
评论者看仔细 ,别瞎评论,否则视为灌水,供电正常 每次开机都能显示  换过时钟 IO 拆过网卡声卡 串口芯片 加焊过南桥,刷过BIOS CPU 内存确定ok,同型号主板总共有15片 ,有四片这档LOGO的 有修到过此版的 此故障的朋友们分享下 不盛感激

网友A:
档LOGO就是外设问题,键盘、鼠标接口,USB接口,还有其它输出接口通通查查有无短路碰针的。

网友:
一个一个拆外设,用裸板试试看、

网友:
上面还有一种情况,SB坏的,找不到硬盘之类的,也可能出现这种挡LOGO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档LOGO就是外设问题,键盘、鼠标接口,USB接口,还有其它输出接口通通查查有无短路碰针的。

哗!把外设全焊下来!?

网友:
挡LOGO拔外设是基本

网友:
遇到过电池电压不够3V的  换电池就可以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就搞bios

网友:
看样子得换桥了

网友:
外设拆完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我也有片主板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测桥供电电压有无偏低或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哗!把外设全焊下来!?

未必,有的可用观察法啊。

网友:
BIOS 先排除,内存也有可能,网友也说了一些,补充一个就是SIO 侦测电源的电压分压电阻及分压值

网友:
还要补充,SIO 总线LPC LAD0-3 四个线阻抗电压,总线的频率48M &33M  总线其他信号

网友:
档logo就刷bios先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重植南桥 解决了档logo ,接着又出现了 bios里面 5v 12V 电压偏高 偏高的简直离谱,换EC搞定

四片主板完美收场 谢谢大家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