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1100CF无伴音(转帖)

楼主(2015-09-19):
      一台康佳32电视,故障没有声音,开机检测没有声音。这台机器是转修机,开盖后发现伴音块PAM8006A已被前一个维修工焊过了,松香淋的到处都是。清洗好后,找到图纸,首先检查供电,PAM8006A的22脚+12V供电,测量没有,测量供电脚对地阻值,偏小。根据图纸发现12V经R231  10欧到C261,再到C280.(R231和C261在板子背面)在没有看到C261前把C280断开测量阻值还是很小,把板子下掉后发现了C261和R231,测量发现R231已经开路了,在路测C261阻值还是小,心想坏了,有可能是伴音块完了,还是将C261焊开测量一下,结果焊开后测线路板在路阻值正常了。一量贴片电容短路了,机子搞定了。换上R231  C261  上电试机,22脚12V有电压了,上信号,开机声音来了。维修结束.
此机板号35017517    配上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