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待机芯片1225C发烫无法解决。

楼主(2015-09-19):
联想E4430 待机0.205,待机芯片1225C发烫,这芯片和51125不一样,名字不仔细看好像是一样的,1225C是20脚。51125是24脚。 开始摸芯片发烫,更换2个还是一样,估计是负载有短路,可是这电脑没图纸,也找不到这芯片数据手册,希望大家有图纸或者芯片引脚定义的传个给我看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9-20 13:23):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这个芯片在别的机器图纸,参考了下3脚3V线性短路,烧鸡发现EC发烫,拆掉ec不短路了,正在订EC回来试一下。

网友:
新机器资料很难找的,去X宝看看吧,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在DELL 5470上也在用 不可以找找来对照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在DELL 5470上也在用 不可以找找来对照来修

我下了图纸,不一样,芯片针脚不一样

网友:
好像联想一款机子上有,我晚上回来看看,有的话传给你

网友B:
表笔 量周围电容电阻 电感 对地阻止  看看有没有过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笔 量周围电容电阻 电感 对地阻止  看看有没有过低的。

量了一下,4.5个脚都对地,现在就是很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笔 量周围电容电阻 电感 对地阻止  看看有没有过低的。

拆掉在测试试 看看  芯片都要接地脚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你测芯片周围的电容 电感吧

网友:
没图纸不好分析,只能跑线路查了。

网友:
3 13 脚 阻值小不

网友:
也遇过   没有1225的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在测试试 看看  芯片都要接地脚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你测芯片周围的电容 电感吧

这机器很奇怪,拆了芯片,5个脚对地都短路,装上芯片后不短路,最后找到这个芯片的PDF。3脚 3V线性电压短路,烧鸡EC发烫,正在订芯片。

网友:
DELL 有图纸 5537  可以对照修  EC 要看有没有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很奇怪,拆了芯片,5个脚对地都短路,装上芯片后不短路,最后找到这个芯片的PDF。3脚 3V线性电压短 ...

可以把pdf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pdf发给我吗

你加我QQ,462296762.

网友:
同求图纸,有的感谢

网友:
机器修好了没有,我上次修到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的机器G480 ,待机芯片也是发烫,测量无短路,最后发现是3.3v的线性电压经过二极管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查了好半天,过二极管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我手上刚好也 有一片这板子电流到0.2起不来无CPU电压,谁有图纸传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