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忙查看下电源图纸,谢谢了!

楼主(2015-09-19):
在XS953接口中测得1脚12V电压6V左右,在PS_ON与5V相连,24V输入实测15V左右,前级PFC测得380V直流
请问:PS_ON的工作原理,造成12V与24V电压偏低的原因,UW902的反馈回路是哪条?
哪位师傅帮忙解答下,衷心感谢!

网友A:
2脚反馈,看一下431,光耦,芯片7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呵呵电源比较好修了就那么几个元件

网友B:
在那可以骗得下载分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那可以骗得下载分数呀

发表精华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反馈,看一下431,光耦,芯片7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