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方正先冷机蓝屏,后热机蓝屏

楼主(2015-09-19):
  前天来了一个客户,拿来一个方正电脑,我看也老的不行了,开始来是系统错误,得重装个系统,U盘读取不到想想还是用光盘做吧,因为这台电脑内存一个G,CPU还是单核的,装个XP都费劲的那种,折腾了好半天终于装好了系统,原以为OK了,然后开机测试,鲁大师测温度,不一会就蓝屏,把散热处理好,冷机后再开机O了,再次开机又蓝屏,这下伤脑筋了,拆机,摸摸搞搞发现南桥发热,心想不会是桥坏了引起的不定时蓝屏把,最后果断加油上BGA焊,焊完测试故障依旧,跟顾客讲还是桥问题,报完价让顾客回去了,完了定了个桥,昨天桥到了,换了新桥上去,真是日了个狗,现在冷机不蓝屏,热机蓝屏了,再一想会是北桥吗,于是加焊北桥,完了大概的装了一下,还是一样,于是又丢到一边,今天事做完又把这电脑拿了出来,真心没什么办法了,最后干脆换个WIN7系统试一下,于是给他加了一根内存条,光盘安装WIN7系统,那个运行速度叫一个慢啊,不过令人兴奋的是虽然慢,它竟然不蓝屏了,这下把我高兴的,测试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出现蓝屏,明天继续测试,测试高、好给顾客装起来,小钱又赚到手,真是一波三折啊!!!!!!我走那么多弯路,只是想让兄弟们别像我一样啊!!!!!!!!!!!!!!!!!!

网友A:
那可能是这个版本的XP有问题哟!

网友:
大神啊,这问题都被你解决了啊,

网友B:
感觉你系统出问题吧 用其他PE装或者碟装XP

网友:
你叫他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系统出问题吧 用其他PE装或者碟装XP

装了很多次XP系统,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这个版本的XP有问题哟!

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怎么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另外的盗版试,我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现在网上下的系统好多都是精简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