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5-09-19):
修板后不能关机。

网友:
这个BIOS会引起不关机的 论坛有bIOS你可以下载个试试

网友:
不能软关机可以刷这个BIOS解决

B460 bios不能软关机已解决.rar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了

网友:
不能关机的没遇到过,关机后自动重启到遇到过

网友:
换了H55后很多关不了机,刷HM55 BIOS

网友:
bios是通病吧

网友:
换南桥后不能关机嘛

网友:
3楼正解,也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刷BIOS 刷俩个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个G470不能关机的,做了下HM65,好了

网友:
应该是桥,BIOS咯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查桥。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是什么问题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嗯  不关机B460我基本刷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啊  通病,不行就坐下南桥

网友:
关机变重启。是BIOS问题,桥的。

B460 I3 独显ok.rar

网友:
这个机器换桥后要刷bios

网友:
刷BIOS 就能好,,,,,,,,,,,,,,,只要刷对 不好过来找我.

网友:
这个板换了HM55 的桥后有这种情况,要刷初始版的BIOS 可以解决!

网友:
关不了机多数放电刷bios能搞定

网友:
不错,你这个BIOS又能拯救多少台机器啊

网友:
我修台板不能关机的换io换好的,你查查ec的条件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师父也修到过后来刷了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