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呀。跪求相助,在线等的

楼主(2015-09-19):
接到一台苹果机器,装系统WIN7, 要保留苹果的原系统。问题就出在这,请看图吧: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bootCamp选项只有两项,别的机器有三项的昵?第二个:为什么会找不到光盘昵。第三个:这个是不是只支持DVD光盘安装? 刻录光盘我是刻好的,镜像是iso的,求解答或别的安装方法。

网友:
还真是没试过在苹果电脑上安装系统,我有个想法,可以进PE,GHOST吗?

网友:
一般都用U盘安装

网友:
什么机型?哪一年的机器呢?这些都不说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前段时间,搞个苹果,搞了一个礼拜都没搞定

网友A:
第一换个安装光盘

第二做个U盘的系统

网友:
苹果标志为啥会被咬了一口   那就是我们会慢慢的啃下去了 ,谁不是生下来就懂得 要对一样东西有兴趣 慢慢的去摸索,最好是有人指点一二了。免得走很多弯路

网友:
是不是你的光驱坏了啊

网友:
用win7安装光盘 安装   安装版的不是克隆版的 装好后 在安装bootcamp 4.o 或5.0 bootcamp百度去下载

网友:
你这个比较老 要用光盘安装 不支持u盘 祝你好运

网友:
机型在老点的话 都不会支持微软系统的。。。。

网友:
是要一张win7的安装光盘,还有外置光驱。没有就用U盘。

网友:
外置光驱 是不行的 除了苹果的光驱以外 尝试以后就知道了 不要走弯路

网友:
多简单,在这里制作一个安装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换个安装光盘

第二做个U盘的系统

这个其实就是10.8.4系列之后需要越狱的,越狱后有三个选项了,

网友C:
我是苹果高手,首先你那个两个选项是正常的,bootcamp分版本的,然后你那机器有没有光驱,如果有,就拿光驱装,有的机器有光驱不支持u盘win7,但有的也支持u盘win7,不认光驱原因是你没刻录好,或者说是你那光盘机器认到了,但是装不了系统,我遇到过,后来我直接在淘宝买的光盘,很顺利的装上了,不懂的问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10.8.4系列之后需要越狱的,越狱后有三个选项了,

没有所谓的越狱,但是是可以改动一下bootcamp代码实现3个选项,不过两个选项照样完美的装win7,而且可以实现多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所谓的越狱,但是是可以改动一下bootcamp代码实现3个选项,不过两个选项照样完美的装win7,而且可以 ...

知道,基本都单安装window7   我自己的双系统U盘都制作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苹果高手,首先你那个两个选项是正常的,bootcamp分版本的,然后你那机器有没有光驱,如果有,就拿光驱 ...

可以加我吗?2213986702

网友:
需要win7的正常安装光盘。我使用的是win7 64位安装盘测试成功。

网友:
这个好像是要在苹果系统下把安装文件下好再安装的

网友:
怎么用建立新分区啊

网友:
要用光驱弄

网友:
没有搞过的 路过

网友:
用光盘装苹果系统,不一定可以认到盘。你可以尝试下用U盘做一个U大师启动试试。而且最好把你的机子型号发上来好参考。

网友:
钱难挣  哎

网友:
苹果机装系统确实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