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铬铁漏电可以修吗?

楼主(2015-09-19):
请问电铬铁漏电可以修吗?
如何修?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生命无价,电烙铁漏电,一个字:换,两个字:快换,三个字:赶快换!

网友:
一般漏电是烙铁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命无价,电烙铁漏电,一个字:换,两个字:快换,三个字:赶快换!

是啊!电了我一次,很麻,彻底解剖了它,弃之,换之!我也只是问一问,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电了我一次,很麻,彻底解剖了它,弃之,换之!我也只是问一问,哈哈!

楼主一般就是烙铁芯漏电,更换就行,如不放心可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般就是烙铁芯漏电,更换就行,如不放心可用摇表测一下.....

没有烙铁芯代换!

网友C:
楼主的何种烙铁?某宝上多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何种烙铁?某宝上多的是......

我打算买过另一个,有没有好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买过另一个,有没有好介绍?

害怕斑竹禁言..,..

网友:
昨天看你兑换了之后还剩200多下载分  今天就800多  这真是厉害啊 !

网友:
是不是线漏电了

网友:
漏电了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电烙铁一定要接地。漏电的可以修,如果不值得的话就换新的。

网友:
地线接了没?电到你小事,万一弄坏了主板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刷分能力太强悍了,天天都是发帖状元,牛逼啊

网友D:
主刷分能力太强悍了,天天都是发帖状元,牛逼啊

网友:
是不是 接地不良             要不就是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刷分能力太强悍了,天天都是发帖状元,牛逼啊

楼主天天状元,有何窍门教教我.....

网友:
請問什麼叫搖表?有沒有圖片可參考

网友:
更换发热芯

网友:
有没有修的价值,那得看你买的是不是真货啊

网友:
一般来说电烙铁接地的话可以避免静电呀,如果漏电的话换发热芯吧,大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不会换一个好点的呀,打算长久做的话,就算换个100多的山寨白光也划算呀

网友:
地钱接了吗。

网友(2015-11-06):
漏电一般是接线的问题,你找下就可以了,修理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都使用24V低压快热烙铁了。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