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开机掉电 集显供电未出

楼主(2015-09-19):
华硕 S400CA版号   来的时候开机显示着掉电就开不起来了  一直开机掉电   刷bios无果  看着没辙了  狠心加焊cpu  没想到好了

网友A:
看到华硕的机子就郁闷,内存也是贴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华硕的机子就郁闷,内存也是贴在板上的

是不是只有这个型号才是这样啊,其它型号应该不是贴在上面的!

网友B:
没点位?到多少掉电,为何直接干U

网友C:
这个机器肯定没图纸,没思路,也就胡搞一通,算是幸运的,不过换做我也会这样搞

网友D:
说真的 不怕干了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 不怕干了不亮吗?

机器本来就不亮,怕什么啊!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还是华硕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到多少掉电,为何直接干U

没有为何   0.6左右吧   不知道怎么搞了 就干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 不怕干了不亮吗?

机器本来亮的    客户说掉电    我开了一下就掉了 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肯定没图纸,没思路,也就胡搞一通,算是幸运的,不过换做我也会这样搞

大家估计都是这么搞吧 也没别的绝招了吧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E:
ASUS的,有几大绝招,,三板斧,加焊,现在只有一个桥到两桥了,所以叫二板斧,,,

然后就凭感觉修,修不出来,就换,,,,,,,谁让客户买ASUS的,,,ASUS厂家设计的时候,本来就是不让大家修的,只让大家换,,,,

网友:
以后不买华硕的机器了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F:
和楼主要点好运来。

网友:
华硕的最烦,没图纸,搞死个人

网友:
应该是 感觉加灵感吧 呵呵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ASUS就头大。

网友G:
集体封杀华硕。。。。。

网友:
搞到华硕。头痛,,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
华硕笔记本现在越做越水了,容易坏 难修

网友:
没图纸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H:
楼主你牛逼,直接就干U了

网友:
asus的板子修复率很低

网友:
很好很好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很古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集体封杀华硕。。。。。

看到华硕都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牛逼,直接就干U了

拜我为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要点好运来。

主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风扇不转

网友:
稳定吗?   我遇过  不稳定  过一个晚上就不行了   又是过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US的,有几大绝招,,三板斧,加焊,现在只有一个桥到两桥了,所以叫二板斧,,,

然后就凭感觉修,修 ...

ASUS服务站,换这款机子的主板报价2800元,我上次去修,太高了没修。

网友:
楼主就不怕焊了不亮啊,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