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奇怪的问题。单用电池显示充电,插适配器显示使用电池

楼主(2015-09-19):
品牌:华硕K53SC
版号:K53SV REV3.0
故障:单使用电池可以开机,待机3/5V正常,充电指示灯亮,进系统电池图标显示正在充电。插上适配器充电状态切断,显示正在使用电池供电,此时充电指示灯熄灭,NND真变态,第一次遇到这种BT故障。

检查:拆机之后发现IO被换过,其他没动过。目测没有发下什么异常,更换了充电芯片和IO,故障一样。。去掉滴电池单单使用适配器无3/5v待机,拿掉3V锂电池插适配器能自动触发并亮机,强制关机后3/5V又没有了不能触发。断开再插就可以。使用电池3/5V是正常的。也能触发。。实在是无语了。没图纸,只有点位。。不懂弄了。。基地也没有案例可借,救命啊。看来百分之78十得弃修。

网友A:
适配器检测错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适配器检测错误。适配器下查EC的AC_IN_OC#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检测错误了,

没图纸怎么修,有办法吗?求支招

网友:
找点位图来修

网友B:
帮你看了AC_IN_OC#在EC的120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看了AC_IN_OC#在EC的120PIN

谢谢。我也找到了。。明天再看看。。谢谢你。。很少修充电故障。。谢谢伙计

网友C:
那你说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怎么办?

充放电芯片和EC都换了试试,不行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放电芯片和EC都换了试试,不行就放弃

找你这么说,我可以放弃了。。

网友:
取出电池,短接AC_IN_OC#之后3/5V是出来 ,是可以开机了,但是去掉适配器单插电池电池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红色,进系统还是显示正在充电,可以充电,拔掉适配器还显示充电?怎么弄

网友:
短接怎么行呢?把电路修好呀!没多少元件。

网友:
EC没有检测到ACOK,所以一直以为是电池工作,X宝上买不到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