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插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5-09-19):
dell 15-3521插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bios刷了几个都是一样    桥加焊了   cpu加焊了 还是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论坛有一个人说刷了bios不掉电了   然后加焊桥说是好了   我的怎么刷都是掉电  不插内存就不掉   谁来说说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过内存了啊  ,内存上有没有波形啊,如果有波形了加焊显卡

网友B:
量一下内存的电压时钟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过内存了啊  ,内存上有没有波形啊,如果有波形了加焊显卡

示波器不会整啊   机器客户当天一定要 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内存的电压时钟和复位

没量   客户在这等着搞  图纸都没找了  就刷了BIOS  加焊了u  桥就下班了

网友:
不过内存,内存的工作条件应该先测一下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过内存哟

网友:
不过内存的面多。供电条件看看。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换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
貌似屏供电短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信号信号肯定到不了显卡,你插上内存掉电,内存有可能,显卡也有,甚至,屏也有了能,你要注意,掉电的时候,电流上到多少,才好判断是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桥都干完了那估计还是一个小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