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引脚通断问题

楼主(2015-09-19):
BIOS引脚通断问题可以通过 万用表打值判断出来吗。本人没遇到过这问题,没办法直接测量。想了解下方便下次维修测量。知道的大大们可以说下吗

网友:
  你是想判断什么?断线?还是什么?

网友:
1脚有3.3V一般就开始BIOS

网友:
测BIOS 1、2、5、6正常阻值400多欧

网友:
自己做几次断线故障,打打阻值不就知道了

别人说的只是参考,自己实践才是知识·

网友:
楼上有一回复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