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今天开始和结尾的故事。(A1286和K580N-I3维修)

楼主(2015-09-19):
                                                                         2015年9月19日
       今天早上到店里,就有一台苹果等着我了,A1286 ,老板说苹果外地同行发过来的要看下,那我就试机看了一下。。。

花屏!!!这是要干显卡的节奏啊...拆机果然有个AMD显卡,二话不说,直接开干,BGA伺候,加焊了一炮下来,OK了,反复测试都OK了,喊老板报价,老板说他们接的机子都是单位上的,钱不是问题,直接修好,修稳当!!!OK,重植,重植肯定稳当,然后再上BGA...

结果你们猜怎么了,一首涛声依旧响起来了,恢复花屏了!!!这尼玛等于说搞了半天累的个半死半活,从地狱上了趟天堂然后又回到了地狱。心好累有木有,不晓得怎么修了有木有?看了下论坛好多人都说这显卡必须要换了才好,我去,不信这个邪,我想了想,如果显卡坏了,加焊怎么会好?如果显卡被我重置搞坏了,不可能故障一模一样对不对?那矛头指向显存了,说干就干,不带犹豫的,重置显存OK了,我就想不通了,显存下面又没有黑胶,我搞个显卡碍着你什么事了,扯犊子。最后上正常显示图,放了一下午电影测试没问题。

今天中间的时间就没什么聊得了,都是小问题,聊聊下班前的维修。
            主角:神舟精盾K580N-I3,此机是什么情况呢?只能说神舟的机器能开机的少去摸,不能开机的无所谓,为什么呢?这个机器是一个小伙拿过来的说进不了系统,老板接到开了下,档LOGO,半天不动,然后多开几次,尼玛。死活开不起了,然后接上可调,待机都没了。。。老板取下CMOS放了个电,没效果,然后主板就到我手里了。。。
            拿到主板实测隔离保护已导通,3.3V  5V线性电压已产生,主板各大电感无短路,找了下没找到图纸,现在可以想一下,该怎么修了?

1,此时是否是EC参与了发出电感3、5v开启
2,此时是否是3/5v  PWM电路输出问题?
3,此时是否是该考虑此机是待机就有3、5V,还是触发后才有?
只有一步一步测量排除了,首先量了两个BIOS的8脚无电压,而且直连3.3V电感,那么初步证明此机待机就有电感3.3V电压,进一步测量EC无供电,更加推断待机必须要有电感3.3V电压输出,并且EC不参与开启。所以接下来修不用修触发电路,修3/5PWM电路,然后万用表下场,示波器上,示波器就是示波器,一下给我逮到了,3.3V和5V通电瞬间是有输出的,3.3v这一路交流端直流端无异常,而5v输出居然高达7V,立马断开5v后面节点,断开节点还是7v,滤波电容一换,还是7v,旁边也没看到反馈电阻。就一个复合MOS管。。。

不过此时已经自动触发了,内存供电都出来了。。。我还能说个啥,很明显后级有问题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说长见识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电感输出7V电压是正常的!!!
然后连上节点跑线路,找与7v电感相连的地方,来到了PQ22,找到了问题。

不是转换电压,只是我量到了它输出脚3.4对地短路了,整了半天终于找到故障,客户一直在店里等幸好没有不耐烦,在那看我上午修的苹果机器放电影,还看的不亦乐乎!!!取掉PQ22,以及旁边两个电容,还是短路,接下来烧鸡,我也不知道它是输出多少V的?加个1v上去,电流1.8A慢板摸没发烫的。。。还烧不出来???再烧,用心摸,结果还是摸不出来,拿个刷刷过来,慢板挨着刷刷刷,怕有什么东西进了排线槽子什么的,结果短路还是短路,那只有继续跑线路了,结果跑到了一芯片附近,也就是真正的故障点! 声卡!!!!
接下来待机出来了。

触发一路小跑,亮机的节奏。

然后插上客户硬盘又是档LOGO,用自己测试硬盘装个系统OK了。

硬盘还在保,明天去售后保个OK了。
维修到此结束了,这机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开关脚电压19V,上次清华同方遇到过。
2,电感上输出7V电压,第一次遇到。。。

网友:
精神可佳 啊 。值得鼓励。apple走弯路了。

网友:
思路清晰,神州的机器还真不按常规出牌。

网友:
现在机子,感觉到好多花屏的是显存的事呢

网友:
这个经验学习了 ,不然以后遇到神舟的跑去搞7V电感就悲剧了

网友:
怎么我感觉那修苹果笔记本的说得不够详细呢?

网友A:
当你测得短路的时候吧,我就猜到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锁定范围了,要不usb,要不网卡,声卡,就这几个,不过我也( ̄︶ ̄)↗ 涨见识了,7v说的,你确定万用表好的?苹果机那问题我也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你测得短路的时候吧,我就猜到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锁定范围了,要不usb,要不网卡,声卡,就这几个,不 ...

你居然怀疑福禄克?公共点量的19v不会错吧?旁边电感量的3.3v不会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怀疑福禄克?公共点量的19v不会错吧?旁边电感量的3.3v不会错吧?

我没注意福禄克,不过我也用的福禄克,咳咳,终极拥护者

网友:
神舟果然是神机。待机都那么的与众不同7v正常。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apple坏了显卡真的号报价格啊

网友C:
有两点 第一显卡上放啥了?焊油?  第二神舟的7V 我真的以为你表有问题 第三长见识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点 第一显卡上放啥了?焊油?  第二神舟的7V 我真的以为你表有问题 第三长见识了 加分

网友:
佩服你的跑线和分析能力

网友:
感觉楼主后面的交代有点草草了事了

网友:
说的挺好的,给新手长知识啊

网友:
没图纸就只能跑线路 苦逼不

网友:
7V待机,神舟就是与众不同啊!

网友:
楼主你的焊膏是不要钱的吗 = =用这么多哦

网友:
一般来说压好了后都不会再去管了  还好楼主去想了一下显存 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神舟的烂本子,不好修一滴水能烧一大片,很无语的

网友:
都是经验家理论,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显存是全部都干 还是确定某一个呢 什么方法判断的呢?  能否告知

网友:
你居然怀疑福禄克?

网友:
奇迹 看了下次有碰到好办点

网友:
LZ的手机好刺眼